[讨论] BGR的简并点消除

楼主(2025-03-10):
一阶带隙基准,二极管采用NPN,为什么高温下曲线会有上升趋势? https://bbs.eetop.cn/thread-969430-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所用BGR与连接类似,将运放与PMOS的gate端断开,Vg接Vdc进行0-5V的dc扫描,观察运放与Vg的交点,结果显示有三个简并点
准备用的启动电路结构比较简单,由一个反相器检测BGR输出就是VREF,反相器输出接一个NMOS管的gate端,NMOS的source接地,漏端接运放的PMOS的gate端,
理想的状态是当VREF输出小于1.25V时,反相器输出高使得NMOS导通拉低PMOS的Vg让PMOS导通,让整个电路正常工作之后,VREF到达1.25V反相器输出低关闭NMOS,
现在反相器的反转阈值在0.9V左右,但是NMOS的尺寸不知道怎么设计,而且跑tran的时候,就算PMOS的Vg被拉下来了但是也没导通。
求大神指点怎么消除简并点

网友:
看看电路和dc参数

楼主:
蒋赵威 发表于 2025-3-10 21:36看看电路和dc参数

https://bbs.eetop.cn/thread-969430-1-1.html 电路和这个连接一样

DC参数如图

楼主(2025-07-18):
现在简并点消除了,只剩下一个我需要的一个简并点,

原来我下拉的点是PMOS的GATE端,想法是让其通过启动电路直接工作在我要的工作点,但实际上通过仿真可以看出并没有用,
通过仿真图和理论分析,减少简并点就是减少交点,按道理被拉下来的地方后面又回升导致了后面两个交点,所以我改变了启动电路下拉的地方,直接下拉运放的输出并且保证后面下拉NMOS的下拉能力,经过调试很快就只剩一个工作点。
我还有一点疑问就是为什么Banba结构会有三个简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