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TCAD 2022.03 license.dat

楼主(2025-03-11):
求大佬帮忙生成一个可用的license.dat

Hostname: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ID: 000c29d862c2
按照论坛里相关教程目前的许可证输入lmgrd后出现以下问题:
Valid SSS feature found.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楼主:
03/10/2025 09:14:05 (snpslmd) ------------------------------------------------------------------
03/10/2025 09:14:05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3/10/2025 09:14:05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03/10/2025 09:14:05 (snpslmd) This feature is required to enabl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03/10/2025 09:14:05 (snpslmd)
03/10/2025 09:14:05 (snpslmd) ------------------------------------------------------------------
[tcad@localhost ~]$ dmesg: write failed: Broken pipe
dmesg: write error
[tcad@localhost ~]$ 03/10/2025 09:14:07 (snpslmd) INFO: Server WAN NC data enabled
9:14:08 (snpslmd) SLOG: Statistics Log Frequency is 240 minute(s).
9:14:08 (snpslmd) SLOG: TS update poll interval is 0. TS update is detected by midnight reread only.
9:14:08 (snpslmd) SLOG: Activation borrow reclaim percentage is 0.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 Vendor Daemon ===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Vendor daemon: snpslmd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Start-Date: Mon Mar 10 2025 09:14:08 PDT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PID: 2992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VD Version: v11.19.1.0 build 285581 x64_lsb ( build 285581 (ipv6))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 Startup/Restart Info ===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Options file used: None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Is vendor daemon a CVD: Yes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Is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installed and compatible: No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Version: -NA-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Is TS accessed: No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TS access time: -NA-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Number of VD restarts since LS startup: 0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 Network Info ===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Listening port: 52974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Daemon select timeout (in seconds): 1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 Host Info ===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 used in license file: localhost.localdomain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ID node-locked in license file: 000c29d862c2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ID of the License Server: 000c29d862c2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Running on Hypervisor: Unknown Hypervisor
9:14:08 (snpslmd) (@snpslmd-SLOG@) ===============================================
9:14:08 (snpslmd) Ecomms: Encrypted Communication disabled
9:14:08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9:14:08 (snpslmd) Listener Thread: running

网友A:
你是物理机吗,还是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物理机吗,还是虚拟机?

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ubuntu吧

CentOS7

楼主:
有大佬帮帮忙嘛

网友B:
解决了吗,还需要吗?

楼主(2025-04-14):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还需要吗?

没有解决,现在是找不到FEATURE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现在是找不到FEATURE

看看license前面几行,以及你的scl和sentaurus patch了吗,你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你安装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