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23_ICC2 Lic问题

楼主(2025-03-11):
请问各位神人,我lic已经启动了,为啥开启时还说我少了lic?
有人遇过这种事吗?

icc2时回报下面这些信息,这怎么回事??
DENIED: Synopsys - excluded by SSS.  All RK's excluded.
(snpslmd) DENIED: Synopsys-Release - excluded bySSS.  All RK's excluded.
(snpslmd) DENIED: Galaxy-Internal-Debug - excludedby SSS.  All RK's excluded.
(snpslmd) DENIED: ICCompilerII - excluded bySSS.  All RK's excluded.
(snpslmd) DENIED: ICCompilerII-NX - excluded bySSS.  All RK's excluded.

补充内容 (2025-4-19 22:49):
已解决

网友A:
软件本身PATCH了么?

网友B:
大概率ICC没有patch,认不到lic

网友(点评):
请问有推荐的工具吗?

网友:
reread 一把license

网友(点评):
试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本身PATCH了么?

我尝试用1patch,但还是一样,请问有其它方式吗?
我参考starkwork兄的这篇,现在看来是SSS混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ICC没有patch,认不到lic

就1patch,一遍不行多来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1patch,一遍不行多来几遍

尝试过几次了,它...坚强到令我感动

网友:
没用过 1patch, 但是知道。

一直是 pubkey,没问题。

可以解决。

网友C: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其他的synopsys软件,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软件用1patch进出处理时,报了几处"Error! Basic block contain too many instructions"这种错误。打开软件时,一直报linsence 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其他的synopsys软件,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软件用1patch进出处理时,报了几处"E ...

1patch=pubkey+checksum
你是lic没做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1patch=pubkey+checksum
你是lic没做好

1patch在checksum的过程出错了,lic中的其他软件没啥问题,就patch出问题软件的lic读不到。

patch_error

patch_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atch在checksum的过程出错了,lic中的其他软件没啥问题,就patch出问题软件的lic读不到。

...

你是哪个版本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个版本号?

V2023.12版本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V2023.12版本的软件

那我也没辙,但还是能运行,可能会有一部分功能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