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am delta simulink建模谐波问题

楼主(2025-03-1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小弟最近用simulink建了一个一阶1bit的sigma delta调制器,信号带宽是2k,当输入信号为500,800,1k的时候,对输出bit流做fft,频谱图带内会出现高次谐波,计算SNR的时候吧这种高次谐波算上的话,这样算的SNR就特别小,但是看论文和帖子他们的谐波信号都特别小。还有就是当我把输入信号设为1.2k,此时谐波在2K的带宽外,然后增大OSR分别为32,64,128,256此时计算SNR也不会出现理论上的,OSR增大2倍,SNR增大9dB的情况。小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最好发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个图看看

在公司搞得贴不了图,只能下班回去再搭一个。想请问一下大佬,对bit流输出做fft变换,要满足相干采样吗?我刚开始是没相干采样,直接加的hann窗,但是会出现2次,3次等高次谐波,后来我将输入信号频率设为满足相干采样的频率,再做fft发现,SNR基本满足理论值。

楼主:
加了hann窗,在采样没有满足相干采样的情况下,高次谐波特别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公司搞得贴不了图,只能下班回去再搭一个。想请问一下大佬,对bit流输出做fft变换,要满足相干采样吗? ...

Fin=Fs/OSR/质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Fs/OSR/质数,就行

大佬,为啥是除OSR呢?而不是采样点数2^N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为啥是除OSR呢?而不是采样点数2^N呢?

我建模下来其实没这么严格,Fs/OSR应该就是系统带宽,输入信号在带宽1/2内就行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模下来其实没这么严格,Fs/OSR应该就是系统带宽,输入信号在带宽1/2内就行把。
...

感谢回复,大佬,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如果不满足相干采样的话,比如输入信号fin=800,信号带宽BW=2k,OSR=64,fs=2*OSR*BW=256K,Nfft=2^13,然后对比特流做fft,频谱图加窗了之后还是会在1.6k,2.4k。。。等处出现很明显的高次谐波。如果采用相干采样的话,则不会出现这些谐波。所以我现在有点迷惑,1不满足相干采样会在频谱图出现很明显的高次谐波吗?(即使使加了窗函数之后)2对比特流做fft一定要满足相干采样吗?(因为我看到好多地方说可以不满足相干采样,但是要加窗函数)

楼主:
更新一下,如果不满足,相干采样的话,加窗之后,计算SNR时,根据频谱图更改signal bin 的值,计算出的SNR略小于相干采样后计算的SNR的值。感觉sigma delta 调制器和奈奎斯特ADC一样,满足相干采样就不用加窗,不满足就需要加窗。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好像出现高次谐波特别大的也是相干采样,但是是因为重复采样了,高次谐波才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