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Calibre语句来写?

楼主(2025-03-11):
两个不同的layer叠在一起,merge后输出另一层layer,用calibre语句要怎么写?

网友A:
calibre语句不知道,但是virtuoso tools中有个layer generation可以进行这样的布尔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语句不知道,但是virtuoso tools中有个layer generation可以进行这样的布尔运算 ...

这个功能我知道,就是想用calibre语句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
写进DRC中,用or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进DRC中,用AND就能实现

具体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应该怎么写呢

你是想定义这一层还是输出这一层的G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定义这一层还是输出这一层的GDS

输出gds

网友B:
layer3 = M1 or M2

DRC CHECK MAP layer3 GDSII ** ** layer3.g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er3 = M1 or M2

DRC CHECK MAP layer3 GDSII ** ** layer3.gds

这么写显示结果为空啊,并没有输出layer3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写显示结果为空啊,并没有输出layer3

你自己写的code贴出来,楼上说的语法格式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写的code贴出来,楼上说的语法格式没问题的

layer1=METAL1 OR METAL2
layer1{COPY METAL3}
DRC CHECK MAP layer1 10 0 METAL.gds

让METAL1和METAL2 Merge然后生成METAL3

网友C:
引用 楼主:
layer1=METAL1 OR METAL2
layer1{COPY METAL3}
DRC CHECK MAP layer1 10 0 METAL.gds

layer1=METAL1 OR METAL2
layer1 {COPY layer1}
DRC CHECK MAP layer1 10 0 METAL.gds MAXIMUM RESULTS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yer1=METAL1 OR METAL2
layer1 {COPY layer1}
DRC CHECK MAP layer1 10 0 METAL.gds MAXIMUM RESULTS A ...

感谢感谢

网友:
你去看看lvs rule,里面都是这样的逻辑运算

网友:
例如A=B AND C

网友:
METAL3 = METAL1 OR META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