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你们的快捷键 shift+9 和 shift+0生效吗?

楼主(2025-03-11):
用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9" "print(1)") 和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0" "print(1)")是无效的,

但是设置Shift<Key>1 到 Shift<Key>8为print(1)是有效的,schematic相同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BUG,一般都会生效的。在 CIW -> Options -> BindKeys... 窗口查看一下,是不是同其它快捷键重复并被覆盖了,或者同你所用Linux系统默认快捷键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