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电源线识别不了

楼主(2025-03-11):
lvs报错stamping conflict和missing port,找了好久不知道哪里的问题,label没出错,softchk database也没问题

网友:
stamping conflict检查你整体的电源线,是否电源线上有被其他器件的不同网络接口连接;missing port仔细看看你的label是否与电路一致,放置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查查是否有模块的电源不是PAD中的电压最大的电源,可能是某个模块中产生的XVDD,需要在跑LVS 设置中的LVS OPTIONS中的supply栏下的power nets后面,填上整个项目最大的电源名,看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