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ferred memory device in process

楼主(2025-03-11):
inferred memory device in process,会不会增大面积

网友:
“inferred memory device in process”指的是在设计或综合过程中推断出来的存储设备。它是否会增大面积不能一概而论,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 **代码设计方面**:如果代码中存在不规范的逻辑,导致工具误推断出多余的存储结构,可能会增大面积 。比如在硬件描述语言(HDL)编写中,没有正确使用复位信号、错误地使用锁存器(latch)等,可能会使综合工具推断出不必要的存储单元,从而增加芯片面积。
- **综合工具及设置**:不同的综合工具对代码的理解和推断能力有差异,工具的设置选项也会影响结果。例如,综合工具的优化级别设置较低时,可能不会对推断出的存储结构进行充分优化,导致占用面积较大;而选择合适的优化策略和约束条件,如面积优化模式,工具可能会对推断的存储结构进行合并、共享等操作,减少面积占用。
- **存储类型和规模**:推断出的存储设备类型不同,面积占用不同。像分布式RAM(Distributed RAM)通常利用逻辑单元实现,适合小规模存储需求;而块RAM(Block RAM)是专用的存储资源,有固定的大小和结构,适合大规模数据存储。如果推断出大量的块RAM,且没有合理利用,相比分布式RAM,可能会增大芯片面积。另外,存储的数据宽度和深度越大,占用的面积也会相应增加。

                                                                                                    --AI

网友A(2025-04-28):
楼主,这个表格里面每一项是什么意思?MB, AR, AS等等这些是啥意思啊

网友:
这不是正常的吗?dc在识别你代码中DFF啊,这个没有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表格里面每一项是什么意思?MB, AR, AS等等这些是啥意思啊

multi bit
async set
async res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ulti bit
async set
async reset

其它的我都理解了,那ST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我都理解了,那ST是什么呢

HDL Compiler for Verilog User Guide.pdf
sync tog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