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confing跑后仿出现pex.netlist的问题

楼主(2025-03-11):
请问一下,用config跑后仿时,出现了pex.netlist的error,

ERROR (SFE-1768): "/home/xuyue4/Desktop/workspace/DBtech_virtuoso/notch_amp.pex.netlist" 334: Expression is missing a terminating quote character.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怎么改

网友:
它写了具体的哪一行了,也说了syntax的问题,看看这些行和其他的行有什么区别,netlist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格式的问题~~~calibre有一些高级的option选项,决定了calibre提取的netlist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