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外接负载电阻变大输出波形变平滑台阶消失

楼主(2025-03-11):
我的电流源结构是这样的:上面是共源共栅电流镜,下面是差分开关管接了一个源漏短接的虚拟管

外接负载电阻为50欧姆时输出波形如下

负载电阻1000Ω时如下

字数限制剩余负载电阻下的波形放在评论区
因为输出满量程摆幅为1mA,想把负载电阻接大一点,但是负载电阻变大以后输出波形就会变的平滑,台阶消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电流没变,只增加了电阻,充放电肯定变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流没变,只增加了电阻,充放电肯定变慢了啊

那有什么好方法优化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好方法优化一下吗

加电流

楼主:
设计要求满量程输出电流1mA,电流变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要求满量程输出电流1mA,电流变不了

采样率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