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源级跨导求解问题

楼主(2025-03-11):
看到书上讲线性区的跨导是μnCoxW/LVDS
跨导是ID对Vin求导,如果是深线性区求导的ID中Vout和Vin也应该有关系,所以应该是分布对两个式子求导,虽然我这样写之后化简出来的结果也有点奇怪,gm和Vin是一个-2次方的关系

楼主:
图片重发一下看上面的太糊了

网友A:
ID公式是大信号的,gm是在大信号基础上小信号求导出来的,在小信号时可以看作VGS有小的扰动,但其大信号电流电压是当作不变的,所以VDS是常数,不考虑由于VGS存在扰动而VDS变化。

网友:
计算gm,本身是采用微分的形式,计算出的gm是Id关于VGS的偏导,计算过程是认为VDS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公式是大信号的,gm是在大信号基础上小信号求导出来的,在小信号时可以看作VGS有小的扰动,但其大信号电 ...

我明白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