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字ic后端的问题

楼主(2025-03-11):
大佬们,初学数字ic后端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①项目需要用到ram,是不是应该通过MemoryCompiler生成lib,然后lc生成相应的db,用于DC和ICC,这样的话DC和ICC还需要自己写的相应的RAM的v文件吗
②是不是需要生成ram的lef文件用于后续milkyway创建物理库的步骤,还是说标准单元库自带的MW就可以作为ICC中creat_mw_lib的参考库了

网友A:
Memory Compiler可以生成用于仿真的 .v文件,DC和ICC读取lc生成的db就可以。
RAM的Milkyway库需要自己根据lef文件创建,标准单元库自带的MW只有标准单元,creat_mw_lib需要同时参考标准单元MW和RAM的MW

网友:
大厂的Memory Compiler一般可以直接生成你需要的几乎所有的前后端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ory Compiler可以生成用于仿真的 .v文件,DC和ICC读取lc生成的db就可以。
RAM的Milkyway库需要自己根据l ...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ory Compiler可以生成用于仿真的 .v文件,DC和ICC读取lc生成的db就可以。
RAM的Milkyway库需要自己根据l ...

那DC读取的.v文件中可以缺少ram模块吗(读取ram相关.db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DC读取的.v文件中可以缺少ram模块吗(读取ram相关.db的情况下)

可以的,DC不要读取用于仿真的.v文件,直接读取RAM的.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DC不要读取用于仿真的.v文件,直接读取RAM的.db

ok感谢解答,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原来的rtl中用到的是ram_24x132b,但Memory Compiler中无法生成对应尺寸的ram,请问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解决方案

网友(2025-04-16):
特此来这学习一下

网友:
打卡打卡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