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A仿真验证问题

楼主(2025-03-11):
candence中加载SOA模型,运行Tran仿真时报Parameter `soaMinTimeVal':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soaMinTime'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soaMinTime'.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模型是pdk自带的,为什么还会出现未知参数,又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嘛?

网友A:
把soa模型去了,或者设置这几个soa参数,你的工艺文档有教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oa模型去了,或者设置这几个soa参数,你的工艺文档有教怎么设置的

我直接设置这几个变量为定值,对仿真结果有影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