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这个输入管类型求助

楼主(2025-03-11):
如图这个蓝色是输入端 有三个输入,其最主要结构目的肯定是减小失调电压但是我不清楚如何实现。
我能分析出五管单元是跟随器形式,然后输出又接回了第一级上部,有个电容进行补偿

至于右边这个三极管套三极管我不明白。
Vo就是那个方块检测端。

楼主:
懂一点点就行,一部分一部分拆解,学习谢谢!

网友A:
这确定不是共模反馈吗?电路还缺的部分只好你自己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确定不是共模反馈吗?电路还缺的部分只好你自己看了

好的谢谢您!我自己再看看!

楼主:
我指的整体作用是减小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整体作用是减小失调电压。

尤其是右侧输入看不懂那个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