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导入cadence生成电路

楼主(2025-03-11):
如题,请问大家verilog怎么导入cadence生成电路呢,感谢

网友:
calibre v2lvs把.v变成网表(需要是门级网表,RTL是不行的),然后网表通过cadence做import。详细步骤见我博客:https://www.cnblogs.com/sasasatori/p/17419517.html

网友:
前辈也没解决问题吧

网友:
Virtuoso CIW->File-Import->Verilog In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2025-08-22):
同求,需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