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浮动电流源偏置问题

楼主(2025-03-11):
求助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为什么我的两个浮动电流源,电流全往一边流,而另一个管子直接截止了

直流工作点

直流工作点

尺寸

尺寸

网友A:
首先,你所有的n管尺寸都给的很怪,为什么w比L小这么多?

其次,你M19 M23的尺寸有问题。这两个管子应该imitate 共源共栅的共源极管子的行为,w/l也应该与其成比例

网友:
先运放首尾相接,形成反馈确定直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所有的n管尺寸都给的很怪,为什么w比L小这么多?

其次,你M19 M23的尺寸有问题。这两个管子应该im ...

因为我这个是低功耗设计,工艺的尺寸限制也很大,所以尺寸比较奇怪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您说的M19,M23应该模仿共源共栅,这个我不是很明白,与相关的资料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