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Voltus工具在哪里打开呀?

楼主(2025-03-11):
要对数字电路做IR分析,听说Voltus能做,但找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操作界面在哪里,有大佬知道吗?

楼主:
innovus可以搞IR分析吗

网友A:
我听同事说现在最新版本好像是内置到innovus或者现在应该叫ddi里面了?你可以查一下innovus里面有没有对应的命令,类似analyze_power_rail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同事说现在最新版本好像是内置到innovus或者现在应该叫ddi里面了?你可以查一下innovus里面有没有对应 ...

好的,谢谢你,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