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传感器中电压灵敏度怎么仿真

楼主(2025-03-11):
请教前辈们这个纵坐标公式是啥呀,不知道怎么仿真这个曲线

网友A:
某一温度下,输出温度值与实际温度的差。supply是电源电压还是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一温度下,输出温度值与实际温度的差。supply是电源电压还是输入电压?

您好,感谢您的解答,supply是电源电压,那这个曲线是通过MATLAB建模得出来的吗,刚接触这方面知识,前辈您有推荐的学习资料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解答,supply是电源电压,那这个曲线是通过MATLAB建模得出来的吗,刚接触这方面知识,前辈 ...

温度传感器就看看论文,matlab也不难,你需要什么功能就去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就看看论文,matlab也不难,你需要什么功能就去搜就行。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