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类型的比较器怎么确定工作点

楼主(2025-03-12):
如图。请问这种结构叫什么?
输入级增加的两个管子是什么作用?是为了正反馈吗。。
这种结构的工作点要怎么调呢,两个管子加上去,输出级就不饱和了

网友:
看到反馈的节点名称了吗VHSYS,那两个管子起迟滞作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是不是还少了根输出的线(能不断循环放大),增加两个反相器可能是为了增加延时或自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是不是还少了根输出的线(能不断循环放大),增加两个反相器可能是为了增加延时或自反馈? ...

谢谢您,结构只有一个输出。。

网友:
输出接的管子只是个开关,相当于输出为0可以让VP端的输入管宽长比增大,这样和VM端不对称,造成迟滞效果。你先搜搜迟滞比较器的概念吧,。,

网友:
单边迟滞比较器

网友:
动态器件,跟反相器一样,输出要么高要么低,没所谓的静态直流工作点。

网友:
3楼正解,连续时间迟滞比较器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