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控制的环形振荡器振荡频率受到工艺角影响很严重

楼主(2025-03-12):
利用电流控制做了一个环形振荡器,在做tt仿真时,随f随温度变化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做ss、ff工艺角时,f就与tt出现了较大漂移。最后查找发现,是供电电流镜结构,随着不同工艺角,提供的电流有很大变化,所以想求助一下,是否有什么办法,让供电电流不随工艺角变化这么大。最开始怀疑是电阻问题,最后把电阻去掉之后,发现变化还是很大,所以怀疑是mos管本身的变化占大头,求解答!

网友A:
“供电电流镜结构,随着不同工艺角,提供的电流有很大变化”是因为工艺角变化,管子的工作区间发生了变化嘛,不是都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流镜结构,随着不同工艺角,提供的电流有很大变化”是因为工艺角变化,管子的工作区间发生了变化嘛 ...

我是刚进行这方面的学习,我觉得管子的工作状态应该是正常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去查看不同工艺角下管子的状态,还请大佬指教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刚进行这方面的学习,我觉得管子的工作状态应该是正常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去查看不同工艺角下管 ...

可以打印每一个管子的region,region1为线性区,2为饱和区,3为亚阈值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印每一个管子的region,region1为线性区,2为饱和区,3为亚阈值区

谢谢您,昨天晚上去学习了一下,发现确实在有的工艺角下电流镜会出现不饱和,目前正在调管子。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假如我的管子调好之后,是否工艺角对输出电流不会有很大影响呢?还是说还是不能稳定住电流呢?

网友(2025-12-17):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昨天晚上去学习了一下,发现确实在有的工艺角下电流镜会出现不饱和,目前正在调管子。我想请教您 ...

可能会好一些,但是随corner的变化,电流肯定还是在一定区间内变化,感觉可以看下电流变化量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