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同一颗芯片里面的器件都会处于同一corner,还是会有所不同?

楼主(2025-03-12):
比如流片回来的同一颗芯片中,某一块的电阻或晶体管是否会出现与另一块处于不用corner的情况?还是都一样?

网友A:
正常来说 是一个corner ,但是就算一个corner 芯片左右 上下 或者晶元 不同位置还是会有差异的

网友B:
芯片里 每个位置温度都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里 每个位置温度都会一样?

不讨论温度电压,仅讨论器件本身的T,S,F

网友B:
器件都在同一个位置?

网友C:
同一個晶片內的元件是否是同一個corner

這要視這個晶片有多大,這foundry 的製程能力有多強
以類比電路來說,大多數會視為同一個cor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都在同一个位置?

不同位置的,例如一个在芯片的左侧,一个在芯片的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個晶片內的元件是否是同一個corner

這要視這個晶片有多大,這foundry 的製程能力有多強

感谢回复,芯片版图面积大概为3X3mm,用的SMIC工艺,一般情况下都会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 是一个corner ,但是就算一个corner 芯片左右 上下 或者晶元 不同位置还是会有差异的 ...

就是说比如不同位置的电阻,虽然corner都是在TT下,但是阻值还是会有点不同?

网友:
一般情况,现代工艺,同一圆片上,99%的器件 特性参数会比较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比如不同位置的电阻,虽然corner都是在TT下,但是阻值还是会有点不同?
...

是的 所有才有local missmatch 就是一个晶原上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所有才有local missmatch 就是一个晶原上的差异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芯片版图面积大概为3X3mm,用的SMIC工艺,一般情况下都会是一样的吗?
...

3x3mm 很大了

SMIC算不錯
但一個在左上和另一個在右下
有“機率”可能在不同corner
如果IP有要互傳訊息
盡量近一點,
傳電流
傳數位訊號
不然margin就要大點
最後測試的時候把不良品卡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3x3mm 很大了

SMIC算不錯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