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提取参数

楼主(2025-03-12):
求大佬救救

楼主:
按照smic55 CCI-QRC流程,提参失败

网友A:
提网表还是calibre view
另外,这个error说找不到你的工艺库

网友B:
错误提示没有对应的模型文件,找到rule里的icellmap.yaml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提示没有对应的模型文件,找到rule里的icellmap.yaml添加。

请问这个rule里的icellmap.yaml在哪,是要在那个文件把我缺少的模型写进去吗,我这个就反相器,也没有用其他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网表还是calibre view
另外,这个error说找不到你的工艺库

QRC提取参数,形成av_extracted

网友:
引用 楼主:
QRC提取参数,形成av_extracted

icellmap.yaml是FAB厂提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rule里的icellmap.yaml在哪,是要在那个文件把我缺少的模型写进去吗,我这个就反相器,也没有用其 ...

找FAB要,或者知道格式自己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rule里的icellmap.yaml在哪,是要在那个文件把我缺少的模型写进去吗,我这个就反相器,也没有用其 ...

或者提取spice格式的文件进行后仿,这个不需要icellmap.ya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提取spice格式的文件进行后仿,这个不需要icellmap.yaml

好嘞,我再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提取spice格式的文件进行后仿,这个不需要icellmap.yaml

大佬,你好我想在请教一下,关于昨天QRC提参这个问题,我所有的库模型都通过了,然后这个错误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25-07-01):
引用 楼主:
好嘞,我再试试,感谢

请问是怎么做的呀 我也没找到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怎么做的呀 我也没找到这个文件。

是因为我那个有电感,但用的是1P6的提参文件,得用1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