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CD工艺库设计问题

楼主(2025-03-12):
BCD工艺库,当我使用其中的LDMOS时,确定管子的参数可以和CMOS一样吗,比如gm/id的方法

网友A:
一般不会拿LDMOS做精细的模拟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拿LDMOS做精细的模拟设计吧

设计高压运放的,供电电压范围8-6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高压运放的,供电电压范围8-60V

一般会用DEMOS吧,L可调的那种;LDMOS的Vth大,导通阻抗小,模拟性能较差,一般用作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用DEMOS吧,L可调的那种;LDMOS的Vth大,导通阻抗小,模拟性能较差,一般用作开关; ...

好的,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