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相位裕度不够该如何修改

楼主(2025-03-12):
请问应该如何增加相位裕度呢?已经尝试将次极点推向更高频,但是似乎没有改善相位裕度。

网友A:
输出加电容1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加电容1pF

在testbench里面是接了1pf的电容的

网友B:
为什么单级运放要考虑相位裕度?主极点太高频了导致看到接近GHz的寄生极点了,把主极点往里推点看看吧

网友:
你应该要加补偿把主极点往前推。你可以算一下,目前你的主极点大概是50KHz,DC gain是70dB左右,你把次级点推出去之后,增益下降到0大概是50MHz。按照你目前的功耗是必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testbench里面是接了1pf的电容的

那就是还不够,继续降低运放的输出阻抗或者继续加电容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单级运放要考虑相位裕度?主极点太高频了导致看到接近GHz的寄生极点了,把主极点往里推点看看吧 ...

好的,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