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dac三次谐波问题

楼主(2025-03-12):
请问大家有人知道sigma delta dac数字部分在candence数模混仿时三次谐波较大,而simulink建模的频谱结果三次谐波特别小,从132dB降至109dB
采用的是理想开关和运放搭的开关电容DAC。

网友A:
simulink的结果应该是没引入非线性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ulink的结果应该是没引入非线性的影响吧

开关和运放都是理想的,应该不会有非线性吧

网友:
那fft设置时有注意相干采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和运放都是理想的,应该不会有非线性吧

整个电路都是理想元件吗,电容也是理想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和运放都是理想的,应该不会有非线性吧

可以检查一下运放输出有没有截顶或者输入信号建立不完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电路都是理想元件吗,电容也是理想的吗?

电容是mim,其他都是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运放输出有没有截顶或者输入信号建立不完全的情况

运放用的是vcvs,应该不会存在这些情况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是mim,其他都是理想

那要不电容也用理想的试试,把理想开关导通阻抗设很低看看,这样RC建立应该就没问题。再者我就想不到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不电容也用理想的试试,把理想开关导通阻抗设很低看看,这样RC建立应该就没问题。再者我就想不到什么 ...

我试试

网友B:
归一化了么?基波一样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归一化了么?基波一样么?

沒錯,要Normaliz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要Normalized

归一化具体该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归一化了么?基波一样么?

基波的幅度不一样,但是带内的位数是差不多的

楼主:
理想开关导通电阻设置多少都是一样的

网友B(2025-06-21):
我看了一下图,你用simulink仿出来的三次谐波只体现了噪声没有体现非线性,说明你的纯理想电路是没有非线性的。因此你应该分析一下,Cadence电路中的非线性来自哪里?建议优先检查一下仿真精度,可能是仿真精度不够

网友D:
全部理想器件,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E:
第一张图都没截全,需要相同条件,输入频率,幅度,采样率,下对比。最好提高仿真精度,fft也放到matlab处理。默认设置下cadence没有matlab仿真精度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图,你用simulink仿出来的三次谐波只体现了噪声没有体现非线性,说明你的纯理想电路是没有非线性 ...

仿真精度提高,只会使得噪底降得更低,谐波并没有变。我在后面加了一个二阶滤波器,谐波变得更大了,除了电阻都是用的理想器件。谐波肯定产生于模拟部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理想器件,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都没截全,需要相同条件,输入频率,幅度,采样率,下对比。最好提高仿真精度,fft也放到matlab处 ...

条件是相同的,导入matalb仿真结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图,你用simulink仿出来的三次谐波只体现了噪声没有体现非线性,说明你的纯理想电路是没有非线性 ...

提高精度,底噪为什么会变?是增加FFT点数了么?正常来讲,FFT点数不变,FFT分辨率不变,提高仿真精度是不影响底噪的。
仿真精度不够,会导致信号源的数据不干净,你直接对信号源信号FFT看看。确保信号源的三次谐波很低。

其次你讲了电阻是实际的,那你考虑电阻的电压效应了么?电压效应会带来很大的非线性。你换成理想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