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鼠标变成了黑色十字怎么处理

楼主(2025-03-12):
偶尔操作太快不知道按倒什么键了,鼠标变成黑色十字标了,怎么调回来,白色三角标
                                                                                                    版图变成了黑色标

电路中变成黑色的版图中也变成了黑色了

电路中变成黑色的版图中也变成了黑色了

                                                                                                    电路中也变成了黑色标

网友A:
这是你原理图那边的,去原理图取消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原理图那边的,去原理图取消一下就行

大佬,普通的esc取消吗?没有用

楼主:
电路里面的可以选择view 点击 ignored instances来取消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