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有没有将覆盖率vdb转成excel的方法或者脚本

楼主(2025-03-12):
求助!!!
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对Verdi或者dve中覆盖率.vdb转成excel的方法或者脚本,行覆盖,翻转覆盖,状态机,条件和分支覆盖率

网友A:
为啥要转啊,vdb看起来多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转啊,vdb看起来多方便啊

方便找设计分析是否需要覆盖和覆盖总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便找设计分析是否需要覆盖和覆盖总结

直接导出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出报告

之前尝试过urg导出,但只能导出txt和html两个格式,这两个格式都不太方便找设计进行反标,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尝试过urg导出,但只能导出txt和html两个格式,这两个格式都不太方便找设计进行反标,还有其他方法吗 ...

覆盖率收集和merge完之后,最简洁高效的办法就是直接拉着设计一起看详细的覆盖率,先看整体,然后看细节,可以waive的当场waive,只有出出口报告的时候,贴1个report就行了。转成csv一点意义不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盖率收集和merge完之后,最简洁高效的办法就是直接拉着设计一起看详细的覆盖率,先看整体,然后看细节 ...

waive掉的需要大家一起视检的,不能说waive掉就不管了,有这个输出件要求。。。不然的话当然直接看.el和rpt方便

楼主(2025-04-14):
有没有大佬教教小弟

网友:
参考verdi NPI coverage 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