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省电要减少寄存器的反转,那wire的翻转呢??

楼主(2025-03-12):
省电要减少寄存器的反转,那wire的翻转呢??

网友A:
省电问啥要减少寄存器的反转,你要明白这个问题:
电路主要由三极管/电阻/电容组成,那我们逻辑电路中最常用的便是三极管,三极管的功耗由动态和静态两部分组成,动态功耗就是由于三极管翻转导致电子移动而引起来的功耗;而静态功耗是三极管关不住电流,而导致电流偷偷的移动而产生的功耗;所谓的减少翻转,并不是一定要减少寄存器的翻转,而是要减少三极管的翻转;
但是在verilog中能够引起翻转的就是reg类型的变量,而wire类型变量根本不会驱动翻转,你想想除了纯组合逻辑电路,一个带有时序的电路如果所有寄存器都不翻转,那基本上都没有运行;
但没有必要纠结问啥要减少reg而不是wire这种问题,减少三极管和翻转次数才是根本原因;省电就要减少翻转次数,例如降低时钟频率,或者优化逻辑来减少三极管,亦或是使用更小尺寸的三极管,来减少翻转引起来的动态功耗;当然,好像目前出现了晶体管尺寸太小了,关不住电流,导致静态功耗逐渐在更小工艺下逐渐成为了功耗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电问啥要减少寄存器的反转,你要明白这个问题:
电路主要由三极管/电阻/电容组成,那我们逻辑电路中最常用 ...

不是cmos管?我是觉得wire变量翻转也会让cmos管充电放电。

网友:
减少信号的翻转能节省动态功耗,无论是wire类型的信号还是reg类型的信号,但一般来说design中组合逻辑输入组合逻辑输出的path毕竟是很少的,大多数path的源头都是寄存器输出,那么减少基础器的翻转,从这个寄存器开始的整条路径的翻转就会减少从而减少动态功耗

网友:
说wire就比较奇怪...
因为wire和reg里都可以加组合逻辑,而且最终也不是看这个具体设置的变量的翻转情况,加的逻辑会优化后变成门,每个门的翻转都会有功耗。得看最终优化完的各条电路上翻转少。
所以你说wire,可能还是说组合逻辑会更合适?
如果说组合逻辑翻转少功耗会低,那当然也对了。

如果在考虑取舍,是时序多翻还是组合多翻的情况下,时序翻转自然会带来它驱动的所有组合逻辑翻转。当然还是减少时序的翻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