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tsmc22nm的数字标准单元库转成原理图?

楼主(2025-03-12):
向各位请教:如何将tsmc22nm的数字标准单元库转成原理图?我看到咱们论坛里面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帖子,但这些帖子所描述的都是cdl格式或者verilog格式的网表。我目前使用的tsmc22nm工艺中,给出的数字单元都是db或者lib格式的,不知道如何操作才能把这些数字单元转换成原理图?

烦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有cdl pr之后怎么跑lvs  pdk目录下找一找netlist 目录 可能叫.cdl spi cir 后缀的 只能通过cdl导入 才有底层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cdl pr之后怎么跑lvs  pdk目录下找一找netlist 目录 可能叫.cdl spi cir 后缀的 只能通过cdl导入 才有 ...

好的,多谢!先按照您的思路做一遍试试

网友B(2025-07-03):
求助,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你解决了吗

tsmc提供了标准单元库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