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ase.jump疑问

楼主(2025-03-12):
phase.jump跳到reset_phase中,出现

这个error,然后我在vsqr的reset_phase中把apb_vip给stop_sequences掉,如下图所示,

,接着又爆出来Each call to item_done() must be paired with a previous call to get_next_item(),这个error,求助大佬们

楼主:
去看源码发现,是我调用stop_seq把req_fifo给清空了,driver去item_done找不到req了,可是apb_vip的driver不是应该也跳入reset_phase了吗,为什么还会进行item_done

网友A:
那可以等到fifo没有数据的话再stop_sequence。wait(xx.num==0)。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进入到reset phase的时候,之前运行的run_phase都会被kill掉,为什么还有这个item_done的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等到fifo没有数据的话再stop_sequence。wait(xx.num==0)。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进入到reset phase的时 ...

run_phase和其他9个phase是并行进行的,你虽然跳到了main_phase,但是run_phase还是会调用item_done

网友(2025-04-12):
引用 楼主:
run_phase和其他9个phase是并行进行的,你虽然跳到了main_phase,但是run_phase还是会调用item_done
...

奥奥,原来另外一个是run_phase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