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位SAR ADC中栅压自举开关设计

楼主(2025-03-12):
各位前辈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做16位SAR ADC中栅压自举开关的设计,负载电容是1.5pF,差分峰峰值是2V,共模是900mV,采样率是20M,给的5ns的采样时间。但是栅压自举不管怎么调,enob都上不去,最高也才13bit。差分式仿真也试过了,也没有明显的改善。理论上16位SAR采样电容算出来有50pF左右,所以我的负载电容是不是该大一些,但是该大多少呢,10pF我也给过,enob还是调不上去,只有12位左右。
我是先根据指标确定的开关管的导通电阻,算下来大概几十欧,然后去给尺寸调。然后根据开关管上的栅端寄生电容乘个50倍左右得到自举电容大小,去算自举电容两端的NMOS和PMOS的导通电阻。其余管子也就根据论文上的不能太大或不能太小的要求来取。
小弟想请教:栅压自举开关如何一步步设计,高精度SAR ADC栅压自举开关负载该挂多少,其它管子的尺寸设计标准是什么,enob上不去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去提升enob呢?

恳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真心想学到一些设计经验。

网友:
+3,蹲一手大佬

网友:
自举开关的ENOB好像就是做不到14bit往上,这种高精度的SAR是不是都用了噪声整形技术做上去的?

网友:
1.有檢查DAC residue 值<0.5LSB..
2.是否有先確認外灌類比輸入信號經理想S/H 在灌入ADC 後ENOB 沒衰減呢?
以上2項pass
再考慮bootstrapped switch 部分

网友A:
和你的性能要求很像,我也是做到13bit,蹲蹲解决方案

网友(2025-04-25):
是不是可以考虑消除采样开关Cds的影响?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用的自举开关架构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性能要求很像,我也是做到13bit,蹲蹲解决方案

大佬,可以问一下你用的自举开关架构是哪种吗?

网友:
算过RC时间吗?16bit的RC Constant 应该是5ns的几分之几算过吗?同样的电路增加采样时间,是不是对enob有改善?开关大小是不是越大越好,开关大小和采样电容直接有什么关系吗?去扫下你的开关合上时的R是多少,还有你这个50pF我真不知道是什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