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smcN65的calibre没有pex规则文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3-12):
用的是IC618,有DRC和LVS规则文件,但没找到pex的,是PDK库安装不完整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ex 和lvs 有的工艺是一个文件 把option 打开 把.r.c 文件 include 进去  看下有没 r  c 文件 没有只能找人要 或者跑cc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 和lvs 有的工艺是一个文件 把option 打开 把.r.c 文件 include 进去  看下有没 r  c 文件 没有只能找人 ...

请问这个r c文件是哪个,可以详细说下吗,第一次弄。是图里的这个rcx吗

网友:
大佬解决了吗

网友(2025-04-15):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r c文件是哪个,可以详细说下吗,第一次弄。是图里的这个rcx吗

就是这个rc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