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参数仿真问题

楼主(2025-03-13):
求助为什么S参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输入输出匹配,偏置等等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匹配,偏置等等没调好

在哪里看输入输出阻抗的匹配调整是否正确,如何根据仿真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看输入输出阻抗的匹配调整是否正确,如何根据仿真调整?

现在smith圆图里把阻抗调好,再看S参数。具体你看下阻抗匹配的原理吧。

网友:
你希望它是啥样?你图里的那些参数都是从哪得到的?你要是不知道那些参数怎么算出来的,S参数怎么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