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结合cdl网表仿真方法

楼主(2025-03-13):
在原理图中有一个子模块,但是子模块只有symbol和cdl,没有schematic,如何在仿真的时候加入cdl呢?(cdl转成schematic里面有很多管子参数不对,一个一个修改需要大量时间,所以想直接在仿真的时候加入cdl文件,而不用通过shcematic),还请指导的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file-import-spice in直接导入cdl,需要自己编写divice 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import-spice in直接导入cdl,需要自己编写divice map

谢谢,导入netlist是可以的

网友B:
老哥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

如图, 在Switch view list中加入 netlist(这个文件要提前放在cell 的 view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