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没有做模拟开关芯片的友友集合

楼主(2025-03-13):
模拟开关芯片电路设计

网友A:
是射频开关吗?

网友B:
能否请教一下,模拟开关芯片的设计难点时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请教一下,模拟开关芯片的设计难点时什么

本人也刚接触,我个人认为:导通电阻和电荷注入之间的权衡是一方面;另外关于隔离度和串扰目前没有实际测试过,只在仿真时有大概的数据;我发现模拟开关貌似可查阅的文献较少,但是ADI等公司产品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射频开关吗?

不是哎,就模拟多路复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哎,就模拟多路复用器

有参考资料可以分享吗?做过射频开关,没接触过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参考资料可以分享吗?做过射频开关,没接触过模拟开关。

可以看看ADI的模拟开关系列产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