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测试出错后GO信号不拉低

楼主(2025-03-13):
求助,我在做MBIST时,在testbench中给存储器注入了一个错误,然后进行仿真。仿真波形显示注入错误的地址读取的值确实是错的,但是我发现bist_controller的MBISTPG_GO信号却没有拉低,这是怎么回事?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而且对于BIST_SETUP信号,在文档中说这个信号为10时才会初始化,但我看波形,这个信号的变化为0-1-11,就是没有10

楼主:
我知道了!因为我还有BISR的结构,在加了BISR后,如果存储器检查出错,但可修复,那么GO信号也不会拉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因为我还有BISR的结构,在加了BISR后,如果存储器检查出错,但可修复,那么GO信号也不会拉低 ...

请问BISR也是用tessent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BISR也是用tessent做的吗

是的

网友B(2025-06-02):
请问如何让仿真的地址一个一个扫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让仿真的地址一个一个扫过去

在设置PatternsSpecification时,要把bist的TestStep中reduced_address_count这一项设为o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设置PatternsSpecification时,要把bist的TestStep中reduced_address_count这一项设为off
...

只仿真MemoryBist_P1嘛,有木有进行ParallelRetentionTest_P1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仿真MemoryBist_P1嘛,有木有进行ParallelRetentionTest_P1的仿真?

这和是不是MemoryBist_P1没有关系吧,我是说整个测试pattern中跑bist那一步,一般那个run mode是run_time_pro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和是不是MemoryBist_P1没有关系吧,我是说整个测试pattern中跑bist那一步,一般那个run mode是run_time ...

好的,明白了

网友A:
楼主,第一次用tessent 想请教下,我把官方例程tessent_flat_flow 整体无脑跑了下,最后查看serial模式波形,MBISTPG_GO一直为0,请问如何debug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次用tessent 想请教下,我把官方例程tessent_flat_flow 整体无脑跑了下,最后查看serial模式波形 ...

忽略哦,看错仿真case了,大佬,这个BIST_SETUP[1:0]信号没有出现10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25-07-04):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次用tessent 想请教下,我把官方例程tessent_flat_flow 整体无脑跑了下,最后查看serial模式波形 ...

我没有跑过tessent_flat_flow,我只是跑了MBIST的流程,你跑的是默认的MemoryBist_P1的pattern吗?如果波形一直为0,那感觉是没有跑MBIST,你也可以看看存储器的addr那些端口,看看有没有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哦,看错仿真case了,大佬,这个BIST_SETUP[1:0]信号没有出现10是什么原因呀?
...

不知道咋回事,反正整个仿真过程中,这个信号都没有出现10

网友(2025-08-04):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咋回事,反正整个仿真过程中,这个信号都没有出现10

请问您现在知道咋回事了吗,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因为我还有BISR的结构,在加了BISR后,如果存储器检查出错,但可修复,那么GO信号也不会拉低 ...

但我好奇的是,你在做repair之前的bist测试,这个go信号不应该会拉低来证明成功注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