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 delta ADC中非线性量化4比特怎么对输出端数据进行FFT分析

楼主(2025-03-13):
具体描述:比较器的两端口(Vn-Vp)的输入范围为±400mv,当比较器的Vn-Vp输入值大于-300mv时d0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当比较器的Vn-Vp输入值大于-100mv时d1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当比较器的Vn-Vp输入值大于100mv时d2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当比较器的Vn-Vp输入值大于300mv时d3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
这些阈值将输入范围(−400 mV−400mV 到 +400 mV+400mV)划分为5个区间,每个区间对应一个4比特的输出码。具体如下:
输入范围 (VN - VP)
量化电平
二进制输出 (d3 d2 d1 d0)
−∞−400−300 mV−300mV
00000
−300 mV−300mV−100 mV−100mV
10001
−100 mV−100mV100 mV100mV
20011
100 mV100mV300 mV300mV
30111
300 mV300mV+∞+400mV
41111
求助:现在想对输出进行FFT分析,我应该对输出做怎样的处理是在这种量化方式下最合理的?是对输出端dout=d0*2^0+d1*2^1+d2*2^2+d3*2^3由二进制转化十进制?
还是要将这五种组合映射到对应的输入电压范围呢?
在virtuoso中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或者是需要导出数据在matlab用代码进行FFT分析呢?

楼主:
输入电压范围对应输出
-400MV到-300MV输出0000;-300MV到-100MV输出0001;-100MV到100MV输出0011;100MV到300MV输出0111;300MV到400MV输出1111

网友A:
这不是200mV一个step吗?,4 th adc,5 level dac,2.3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200mV一个step吗?,4 th adc,5 level dac,2.3bits

(我是刚开始学习,如果问的比较白痴,请不要骂我,感谢)我想请问一下,输出0000和1111的时候,step只有100MV,是需要将比较器的输出范围尽可能的开进±500MV吗?还是说不需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