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对design variable添加mc没有用

楼主(2025-03-13):
参考help文档设置了想要添加蒙特卡洛仿真的参数,电路如图非常简单。
理论上来说不同iteration下应该有不同的cload值,但没看到这个现象,跑多少点mc都没用。
有没有大佬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设置也在附件的图片中。

网友A:
你用理想电容是跑mc,为什么不用工艺里的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理想电容是跑mc,为什么不用工艺里的电容呢

但是specify design variable的功能就是把用户指定的参数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理想电容是跑mc,为什么不用工艺里的电容呢

我选的是specify design variable,勾了Enable deslgn variable statlstical variatlon

楼主:
已经解决,variation选process或者all才会生效,选mismatch不生效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怎么给参数设置蒙特卡洛仿真,我没有找到User Defined Statistical Variation Setup这个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怎么给参数设置蒙特卡洛仿真,我没有找到User Defined Statistical Variation Setup这个 ...

这个图形化界面要在ICADVM20.1和IC618 ISR18的版本中才有,其他版本也可以通过自定义scs文件来对参数进行蒙特卡洛仿真,怎么定义截图放在附件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形化界面要在ICADVM20.1和IC618 ISR18的版本中才有,其他版本也可以通过自定义scs文件来对参数进行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