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Z仿真和stb相位增益波形上的极点位置不对应

楼主(2025-03-13):
疑惑一:第一张图左边是PZ仿真后极点的输出结果,右边是stb仿真后根据相位曲线大致判断极点位置,但发现两者的极点位置相差过远,这是为什么呢?我哪个环节错误了吗?

疑惑二:第二张图确定主极点位置是在M8栅极,第一次极点是在输出端,但是相位裕度没有满足要求,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将次极点推向更远端?这里的红色框里面电容C3和电阻R3作用是为了产生一个零点来抵消次极点,但是C3和R3应该怎么计算呢?

疑惑三:同时有了C3电容后,主极点M8栅极也会向低频处移动,但是这样会让相位裕度变好,这是因为什么呢?

希望能得解答,谢谢!

网友A:
楼主pz仿真input source 选的哪里?我也有这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pz仿真input source 选的哪里?我也有这个疑问

我选的是输入的vdc;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