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磁盘空间满了在哪清理

楼主(2025-03-13):
跑了个后仿,直接把空间占满了,请问该如果清理

网友A:
删除simulation文件夹内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simulation文件夹内的文件

你好,simulation里我也删了,但我看里面空间大约就几M,删完后磁盘还是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simulation里我也删了,但我看里面空间大约就几M,删完后磁盘还是满的
...

在你的账户根目录使用du -sh ./* 这个命令,看看那个文件夹占用空间最大,找到相应文件看看能不能删除,如果不能删除建议扩容。

网友:
那个文件不要手动删除 最好用linux 命令rm -rf删除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问题 用右键删除后实际上还在垃圾站内  所以结合上面的du命令 去找 然后用rm-rf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