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ICC techfile的语法求助!!!

楼主(2025-03-13):
描述:design rule1:layerA minimum space to layerB≥2um
          design rule2:layerA minimum space to layerC≥5um,  (其中,layerA和B都是VIA,layerC是其他层次)
          design rule3:M1 maximum width ≤6um
          design rule4:Metal的45/135°线相关的rule是否能在ICC techfile中定义
          design rule5:VIA5是八边形,是否能在ICC techfile中定义,或者以什么形式定义,还是说不用定义

未在“Synopsys® Technology File andRouting Rules Reference Manua“中找到对应语法,请有了解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1-2:
DesignRule {
    layer1 = "layerA"
    layer2 = "layerB"
    minSpacing =
}

3:
Layer "M1" {
    maxWidth = 6
}

4-5估计没有

能帮忙上传一下manual.pdf并说明是哪个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
DesignRule {
    layer1 = "layerA"

感谢感谢,上面问题已解决。另外tf manual是这个版本的:Version V-2023.12-SP3, April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