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IC与micro-LED驱动电路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25-03-13):
目前有个疑问的点在于,产生VDATA的SD-IC和驱动电路是怎么连接的。在我目前的认知里,假如1个4000*4000像素的micro-LED阵列,那么其驱动电路也需要4000*4000个来一一对应,通过芯片倒装键合等方式连接在一起,所以驱动电路在其芯片上也是比较分散的。在有源驱动方式里,SD-IC用于提供Vdata来控制流过micro-LED的电流从而控制micro-LED的亮度,所以这个Vdata是一个模拟电压。在我看到的文献里,一块SD-IC上大约有十几个通道或者几十个通道,属于比较紧密的,所以需要多个SD-IC来给驱动电路提供Vdata。那在这种情况下,产生VDATA的SD-IC和驱动电路所在的芯片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呢?是直接走导线吗,会不会太粗了

网友:
分段连接的啦,大的micro像素引线到端子位,端子位线细化后在与IC引脚bo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