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放大倍数的几点疑惑

楼主(2025-03-13):
对于运放的放大倍数有一点不理解,设计了一款 DC Gain 120dB 的运放,带宽50M,那就是说 理论上输入信号为1M 的时候,应该放大10e6倍,对于1uV的差分信号,输出应该为1V的量级

但是在下面的仿真里面(开环),输入一对 差分900mV 叠加1uV的正弦信号,输出结果如图,输出的峰峰值也就156uV

我有一点疑问
1.我们说的小信号,那我这个叠加的正弦信号是不是小信号
2.为什么放大倍数达不到?是因为开环使用吗?运放在大多数情况都用作闭环吗(除了比较器)
3.我要产生一个指定放大倍数的增益,我该怎么做?例如像模电里学的用几个电阻 按比例分压吗?这样你要用电阻的话那PVT影响太大了吧
4.AC仿真的时候,要用大电容和大电阻接成闭环结构,但也是类似于开环,这一点怎么分析?有必要接成闭环吗

电路如下
ac结果
瞬态结果

网友A:
你的增益是一个随频率的函数,当你把输入正弦波的频率放到带宽内,且输出摆幅相位裕度没问题的情况下,时域不会差多少的。你这是UGB=50M,不是-3db带宽

网友:
3.是的,比例电阻PVT下的鲁棒性比你想象的好,精度有额外要求的可以校准或tuning
4.闭环单位增益下稳定性最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增益是一个随频率的函数,当你把输入正弦波的频率放到带宽内,且输出摆幅相位裕度没问题的情况下,时域 ...

是这样的,我也是按照这种方法设置的,频率 摆幅都没问题。您看一下我这个瞬态的仿真的结果,理论(1u * 1e6 = 1V)的结果与实际(236uV)的结果差距很大,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也是按照这种方法设置的,频率 摆幅都没问题。您看一下我这个瞬态的仿真的结果,理论(1u *  ...

已更新回复

网友:
你开环的UGB是单位增益闭环的带宽

楼主:
好的,感谢感谢,是我忽略了带宽的问题,把输入正弦波频率调到低频下确实能达到高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