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求助

楼主(2025-03-14):
请问一下,innovus导出gds之后验证lvs出现这样的错误如何解决,在innovus中drc和电源地的连接验证过是没问题的,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也许要把recognize gates 改成simple或者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要把recognize gates 改成simple或者all

改了之后,也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也是一样的错误

那应该是真的没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真的没接吧

每次做完布局布线,都有信号开路的问题,是我设置了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