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输入动态比较器怎么仿真蒙卡啊

楼主(2025-03-14):
做了一个四输入动态比较器,有Vin,Vip,Vrefn,Vrefp这四个输入量,正常使用的时候Vin和Vip输入1.65±0.825的差分输入电压,Vrefn接1.65,Vrefp接输入的n/8VDD的电压,这么用是想用在Flash ADC里面,在蒙卡仿真的时候我要怎么控制这几个输入才能仿真蒙卡的失调电压啊,另一个问题是仿真蒙卡的失调电压我的输出要看哪个啊,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
蹲一蹲,也准备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