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TYPEC surge防护疑问

楼主(2025-03-14):
大家好,小弟正在做TYPE-C上的芯片防护,下图是网上找到的应用图,有以下问题请教论坛大神:

1.为什么VBUS线和信号线(CC1/CC2/SBU1/SBU2)的负向防护不一样? VBUS(+24V/-0.7V); CC1/CC2/SBU1/SBU2(+/-24V);
1.1 难点:对于信号线的防护,通常芯片的口子负向电压设计成-0.7V,对于负向surge会直接打到芯片上,TVS没有起到作用;流过电流为Vsurge/2ohm;这个电流对于芯片来说已经很大了;
1.2 通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会在TVS到芯片之间串接~ohm电阻;但这又会影响眼图和VCONN能力;

楼主:
补充图片(来源网络)

防护图

防护图

网友A:
VBUS是供电线,通常为+5V直流电压,其工作场景以正向电压为主,负ESD事件较少;CC和SBU等信号线可能暴露于正负双向的瞬态电压,需要对称保护

楼主:
对,实际厂商对接口都会做正负surge测试。
另外,我理解CC/SBU正常使用只需要正电压就行了,没有负电压场景,直接用单向的TVS也不影响正常应用。负电压不在正常应用范围。
或许我忽略了什么,请帮忙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US是供电线,通常为+5V直流电压,其工作场景以正向电压为主,负ESD事件较少;CC和SBU等信号线可能暴露于 ...

请教下,即使是CC和SBU信号暴露于+/-surge里,我想也不影响它使用单向的TVS保护,为啥必须要要正反向的TVS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即使是CC和SBU信号暴露于+/-surge里,我想也不影响它使用单向的TVS保护,为啥必须要要正反向的TV ...

有些信号线,比如Type-C里的的CC,可能涉及双向通信或配置,需要应对正负电平波动,双向TVS确保信号完整性不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信号线,比如Type-C里的的CC,可能涉及双向通信或配置,需要应对正负电平波动,双向TVS确保信号完整 ...

好的,小弟正在做TYPEC PD这一块,有涉及CC脚的上下拉的情况用于配置功率等级,正常情况下没有见到有负压的情况;

1.正常情况下,如果非要说有,可能是功率传输过程中,SOURCE到SINK之间由于线缆上的IR drop引入的负压(大概是0~-200mV);
2.非正常情况下,那就是surge负压达到CC/SBU口上,这也正是希望用TVS防护的;

我不清楚CC/SBU1等这些端口正常应用下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大幅度的负压波动。

另外一点是,一些芯片的CC口接在TYPE-C端口上,这些芯片的CC口AMR负压一般是-0.3V,这其实也侧面说明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0.3V的电压;

网友A:
个人觉得正常情况下设备本身不会有大的负压波动,但是热插拔也属于正常使用的情况,设备热插拔时,很容易出现寄生电感与电容形成LC振荡,产生负向电压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正常情况下设备本身不会有大的负压波动,但是热插拔也属于正常使用的情况,设备热插拔时,很容易出 ...

嗯嗯,明白热拔插使用场景。
个人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充分支撑一定要使得CC/SBU等信号pin的TVS为+/-24V,而VBUS电源pin的TVS为+24/-0.7V。

我的理由有:
1. 相比信号pin,电源VBUS有电流通过,插拔TYPE-C,更容易有spike。+/24/-0.7V可以保护VBUS,就更能保护CC/SBU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