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30BD15BA工艺,今天看到一个很让我困惑的PAD,请教各位大佬,非常感谢

楼主(2025-03-14):
我目前用的是我目前用的是1830BD15BA工艺,我看到一个很让我困惑的PAD,长这样,我在PDK库里没找到相似的,不知道是不是光照刻蚀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有哪位大佬清楚,非常感谢!!!

网友A:
还有别的图吗,这是M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别的图吗,这是M几

这是M3,M4顶层是这样的

网友A:
下面有有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有有器件吗?

不管底下有没有器件都是这样的PA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底下有没有器件都是这样的PAD

那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B:
这不像电路,像是为均匀性做的pat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像电路,像是为均匀性做的pattern

请教您一下,这种会是自己去改成这样的吗

网友C:
20年前的结构,目的是防止键合时将金属层拉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年前的结构,目的是防止键合时将金属层拉开

感谢

网友(2025-07-29):
这是哪个版本的PDK,可以请教一些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