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验证时出现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报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5-03-14):
Mentor Calibre版图DRC验证时出现“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iciently-Calibre interactive”报错的解决方法
启动 Virtuoso 版图设计工具,打开之前设计的版图设计文件,启动DRC版图验证
出现报错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是从别人U盘或者硬盘里面拷贝过来或者是从别人百度网盘上下载下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找到license.dat文件,然后修改里面的地址。

定位到许可证文件,例如 /opt/mentor/license/license.dat
(找不到的话来到根目录,打开终端,输入udo find / -name "license.dat")

【这里可能需要修改license.dat文件的属性,默认是只读,右击然后把Read only换成可以编辑的状态】

找到之后在虚拟机桌面空白处右击打开终端,然后输入ip add或者ifconfig

找到主网卡(如 ens33)的 MAC 地址,即ether后面的地址(例如 00:0c:29:xx:xx:xx),复制下来。
注意:需去除冒号,如 000c29xxxxxx。

双击打开刚刚的license.dat文件,然后点击右上角Find and Replace,

将刚刚的MAC地址粘贴在Replace with中(注意去掉其中的冒号),再将license.dat文件中HOSTID后面的地址复制粘贴在Search for中,最后点击Replace all,然后保存,关闭。

重新运行Calibre

不再报错

附件PDF和前文一样,但是帖子中放不了那么多图片,欢迎下载。

DRC验证无法正常打开

网友A:
你好,请问【这里可能需要修改license.dat文件的属性,默认是只读,右击然后把Read only换成可以编辑的状态】这里我点“右击”只看到图里的内容,再点属性的话更改状态需要权限,这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里可能需要修改license.dat文件的属性,默认是只读,右击然后把Read only换成可以编辑的状态 ...

要先看你的license.dat文件能不能直接编辑并保存,如果可以就不用改属性了。
如果不行,可以终端输入chmod a+w license.dat,给所有用户添加写权限。

这个随便找个AI问一下就知道了,比如“Linux系统修改文件只读属性”,它会告诉你具体的操作。

网友B(2025-04-22):
请问license.dat文件中HOSTID后面的地址怎么找呀我这里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icense.dat文件中HOSTID后面的地址怎么找呀我这里没有呀

normally it is the MAC address of your Ethernet network card

You can run lmhostid to see what flexlm expec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icense.dat文件中HOSTID后面的地址怎么找呀我这里没有呀

打开license.dat文件
搜索HOSTID,=号后面的就是原来的MAC 地址,你需要改成你查到的自己电脑的MAC 地址。

网友(2025-06-24):
我明白了,谢谢

请问大佬,找不到license文件是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