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2022.2的LVS怎么添加空网表

楼主(2025-03-14):
calibre更新后,跑LVS的时候在spice file里只能添加一个文档,不能像之前那样回车再加一个器件描述的空网表,有没有大佬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
settings>options>include rules files?

网友A:
virtuoso介面---->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Include File填入绝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介面---->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Include File填入绝对路径

我后面试了两种方法;

1.直接把另一个网表里的内容直接复制过去;
2.还有在cdl文档里加一句 .include "对应文档的路径及名称"。
都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后面试了两种方法;

1.直接把另一个网表里的内容直接复制过去;

3 楼的方法最省事,你说的两种方法都需要一直对CDL 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楼的方法最省事,你说的两种方法都需要一直对CDL 进行修改,

好的 确实有效

楼主:
但是我们不用schematic来跑lvs,一般在cdl里修改

网友:
schematic 与 layout 不同的软件?可以给CAD 提一个要求:出CDL 时,通过选对应的工艺,去做针对性的设置

网友C:
新版有个地方是可以直接添加网表的,在某个选项卡的最下面,选项卡可能隐藏着,导航栏那里打开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新版有个地方是可以直接添加网表的,在某个选项卡的最下面,选项卡可能隐藏着,导航栏那里打开就好了 ...

应该是导航Settings里面打开Database选选项卡,这个选项卡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导航Settings里面打开Database选选项卡,这个选项卡最下面

学到了

网友(2025-08-27):
感谢分享,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导航Settings里面打开Database选选项卡,这个选项卡最下面

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