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的npx6 错误

楼主(2025-03-14):
按照readme里的步骤做完后,提示这个错误:

[ERROR]:  Cannot retrieve property name from /home/MetaWare_MX_1_4/examples/public_models/ResNet50_V1_12/out/fm/ev_native_release/run_config.ini
Did you forget to build first?

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能分享一下软件包吗?

网友(2025-11-21):
你好,我最近也在使用S家的这个metaware工具,在build构建系统的时候也会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可以跟你相互探讨下吗?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工具,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吗?

网友:
我使用它README.md里面的command, build -e BUILD_CONFIG=ev_native -co NN_ABSTRACTION=reference -co WITH_SYSTEMC=on -j4, 总是报错

网友:
synopsys metaware 安装目录下使用它自带的脚本工具build.py,明明当前目录下就有一个CMakeLists.txt文件,但是执行build -e BUILD_CONFIG=ev_native -co NN_ABSTRACTION=reference -co WITH_SYSTEMC=on -j4, 还是报如下错误,
[ERROR]: No CMakeLists.txt found. Are you in the correct folder? You could also supply a target name using -tg.